为何ARM的c程序中对寄存器的操作有好多左移,右移

楼主(2012-04-05):
为何ARM的c程序中对寄存器的操作有好多左移,右移,比如:1《《18。能不能直接对它赋值?或者这样左移,右移的本意是什么?求各位帮忙。。。

网友:
如果你对寄存器的每一位值都很了解的话可以直接赋值。如果不了解的话,最好把寄存器的值读出来再去与或你要改变的那位。所以就有很多左移等操作

网友:
是为了向ARM寄存器中的某一位置一或者清零操作,同时又不影响其他位。

网友:
左移和右移还有另外一个解释就是乘法和除法操作,但是比C语言的乘法和除法快。

网友:
LZ 应该没有看完全!或者是没有说完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