绑定芯片的封装问题

楼主(2012-04-05):
问问大家做绑定IC封装时,中间放IC的那块接地铜皮是焊盘还是铺铜。不知道正确的做发是怎样?

网友:
焊盘吧 铺铜需要放置阻焊层 跟焊盘一个样
还是焊盘方便

网友A(2012-05-25):
我做的是铺铜

楼主(2012-06-24):
引用 网友A:
我做的是铺铜

如果是覆铜,还要在阻焊层覆上才行。

网友(2013-07-18):
    建焊盘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