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库文件修改以后 更新到PCB文件

楼主(2012-04-06):
我将一个PCB库文件里边一个元器件修改了,怎么将这个更改更新到PCB文件。
已经将PCB文件、库、原理图都放置在一个proj下了。

网友:
在左边PCB Library下找到你修改的元件,右键Update with **(元件名)或Update with ALL,一个是只更新选中的元件,一个是更新全部元件

楼主:
按照你的方法 准确完成  谢谢

网友:
    把需要修改好的元件,修改好,保存接着就是点Update即可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