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数据线组内交换后软件要改吗

楼主(2012-04-06):
   DDR的数据线为了Layout方便   进行了组内交换   软件代码需要改动吗???急

网友:
如果只有组内交换,软件应该不用改,前面有好几个项目都交换过,都没有问题!!!

网友A:
组内交换的话是不需要的。

楼主:
谢谢  问题已解决  组内数据线交换式不用改代码的

网友(2013-08-01):
同一组8bit SWAP 不用更改软件

网友:
OK,那组内可以调整,并且不用改软件,依据是什么

网友(点评):
DDR的数据都是以BYTE为单位的。

网友:
不用改,放进去是什么,拿出来还是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组内交换的话是不需要的。

组内交换是指什么?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组内交换是指什么?谢谢!!

如 DQ0-----DQ7是一组,一般情况下是CPU DQ0----------DDR DQ0这样一一对应,现在交换CPU DQ0可以对应DDR中的DQ1--------7中的任何一个。

网友:
假设现在;
CPU DQ0   对应 DDR DQ4
CPU DQ1   对应 DDR DQ1
CPU DQ2   对应 DDR DQ2
CPU DQ3  对应 DDR DQ3
CPU DQ4   对应 DDR DQ5
CPU DQ5   对应 DDR DQ6
CPU DQ6   对应 DDR DQ7
CPU DQ7   对应 DDR DQ0

我存进入的数据;再取出来;还是一直;没有发生变化。就是组内交换嘛?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 DQ0-----DQ7是一组,一般情况下是CPU DQ0----------DDR DQ0这样一一对应,现在交换CPU DQ0可以对应DDR ...

假设现在;
CPU DQ0   对应 DDR DQ4
CPU DQ1   对应 DDR DQ1
CPU DQ2   对应 DDR DQ2
CPU DQ3  对应 DDR DQ3
CPU DQ4   对应 DDR DQ5
CPU DQ5   对应 DDR DQ6
CPU DQ6   对应 DDR DQ7
CPU DQ7   对应 DDR DQ0

我存进入的数据;再取出来;还是一直;没有发生变化。就是组内交换嘛?

网友:
    受教了,涨姿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