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做到Polar9000与Polar8000的共存?

楼主(2012-04-06):
电脑中需要同时用到这两个软件,
但是指定任何一个的license后,启动另外一个就会显示license无效。
需要反复指定license才能用,烦死了。

望高手赐教。多谢!

网友A:
    直接设定license的位置不可以吗?

网友B:
    指定Polar Si9000的license就好了,我的电脑也是安装好Polar Si9000之后Polar Si8000就不能用了,所以我现在每天都用Polar Si9000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设定license的位置不可以吗?

    指定第一个,另外一个就不能用了。
需要返回来指定,同时,第一个又不能用了。

    1C类型继电器,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指定Polar Si9000的license就好了,我的电脑也是安装好Polar Si9000之后Polar Si8000就不能用了,所以我现在每 ...

嗯,那就告别8000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