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designer如何取消自动保存?

楼主(2012-04-06):
刚学dxdesigner,发现保持是灰的,得知是系统自动保存。
但有时候不想保存怎么办?比如临时修改,并不想改变原文件。

网友:
不是有undo和redo么,

少量的临时修改,在关闭前undo;

大量的修改先做Backup,随时Rollback。

楼主:
多谢指点,
我还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在建库的时候,有些器件比如运放是双运放,要设置那些参数才能到达,在放在原理图上是分离的(双运放的一半边)?

还有就是在原理图上如果灵活修改,使用其中一半的运放。
比如(原来是1,2,3脚,我要该为另一半运放用 765脚)

网友:
最终的元素都是在Part里关联汇总的,如果某个器件里集成了多个重复的逻辑单元,你只需要做一个逻辑单元的Symbol和一个完整的器件Cell,在结合成Part的时候,可以重复加入多个Symbol,人工操作自由关联各Symbol和Cell的管脚。

楼主:
这个这种 Symbol 我不会建。
我看了系统自带的,Symbol的每个管脚写上了诸如:1,7表示复用,同样我把PARTS的属性也加上了,数值为2,
我照样画葫芦,保存后,结果在放到原理图上,居然管脚还是1,7。(而不是1,或者7)

网友:
呃……
你用的是PADS还是Expedition?如果是前者,你要换个板块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