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sig xplorer 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2-04-06):
/ o. d! V3 c* v' ^在仿真中发现了所有的net都没有DC偏执,导致最后的结果都不对额,请教高手我那一步设置有误吗?

网友:
先确定你提出来的拓扑结构是否跟你实际PCB中的走线拓扑结构一致,其次检查模型是否正确.

楼主(2012-06-05):
问题解决了 是连线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