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么删除孤岛铜

楼主(2012-04-06):
    我用的是Expedition7.9.2,请教大家:铺铜的时候要怎么设置删除孤铜,还有很细的地方也会有铜,该怎么设置?让它们自动删除?

网友A:
    你都fix了,人家咋删啊

网友B:
    呵呵,semi-fix得很彻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都fix了,人家咋删啊

请问该如何设置呢?
    我新手,不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semi-fix得很彻底。

请问该如何设置呢?
    我新手,不懂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该如何设置呢?
    我新手,不懂啊

在InfoHub中搜:semi fix unlock

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InfoHub中搜:semi fix unlock

就知道了。

    表示找不到。。。

网友B:
引用 楼主:
表示找不到。。。

自带的exp_gd.pdf中P.655底部Fix and Lock一节;铺铜的参数在P.1101 Discard Plane Area Options一节。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带的exp_gd.pdf中P.655底部Fix and Lock一节;铺铜的参数在P.1101 Discar ...

    谢谢,明白了,原来我们用的不是同一个铺铜工具.你们用的是红色框那个.我用的是下面绿色框那个

网友:
    可以考虑打孔,接到另外一层的地

网友:
    原来是这样的?  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