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画PCI接口

楼主(2012-04-06):
大侠们,allegro怎么画PCI的接口金手指啊,或者谁有画好的文件可以共享一下,谢谢

楼主:
难道没有人做过PCI这一块吗?自己先顶一下

网友A:
先画焊盘啊  然后做成封装就可以了啥  ,金手指尺寸可以再picmg网站上找到hardwarebook 里面

网友B:
8个port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画焊盘啊  然后做成封装就可以了啥  ,金手指尺寸可以再picmg网站上找到hardwarebook 里面

就是想知道两面都有焊盘的PCI封装要怎么做啊?谢谢了~你说的那个网址上找不到尺寸大小,直接告诉我大小吧,或者给个链接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8个port的。

我晕,你的是高版本的,我的15.51打不开的,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或者大侠直接告诉我如何制作也行,谢谢~

网友A:
解决没   ,给个邮箱吧   把PCI硬件手册发给你  , 上面有尺寸描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解决没   ,给个邮箱吧   把PCI硬件手册发给你  , 上面有尺寸描述的

谢谢大侠,求之不得啊!找了很久都找不到。邮箱:shangxin509@yahoo.com.cn,金手指和PCI板卡所有尺寸封装什么的,你有的话都给我发一下,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解决没   ,给个邮箱吧   把PCI硬件手册发给你  , 上面有尺寸描述的

实在是太感谢了,大哥~

楼主:
查了相当多的资料,我的金手指终于做成了,供大家参考一下
    一个金手指两面都有焊盘,一般是两面放对称的焊盘,长椭圆形的,一个焊盘是在顶层 (设置为表贴焊盘,BeginLayer&Soldermask_Top),另一个是在底层(设置成盲埋焊盘,即设置为只有底层的焊盘-- EndLayer&Soldermask_Bottom)
再分别用这两个焊盘做成金手指的封装即可。

网友C:
引用 楼主:
查了相当多的资料,我的金手指终于做成了,供大家参考一下
    一个金手指两面都有焊盘,一般是两面放对称 ...

能否共享一下?把焊盘文件和封装文件传来看看?
照你的方法我设计不出对应Bottom 的焊盘,主要是16.3找不到盲埋孔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否共享一下?把焊盘文件和封装文件传来看看?
照你的方法我设计不出对应Bottom 的焊盘,主要是16.3找不 ...

16.3和15.5是一样的,16.3勾选single layer mode是表贴,不勾选时,建立bottom焊盘不要建内层就行啊,要还是不行的话,给我邮箱,我画的是5V,32位的PCI金手指

网友:
引用 楼主:
16.3和15.5是一样的,16.3勾选single layer mode是表贴,不勾选时,建立bottom焊盘不要建内层就行啊,要还 ...

先谢过,麻烦发一个学习一下。jpyang@163.com

网友(2012-08-18):
引用 楼主:
查了相当多的资料,我的金手指终于做成了,供大家参考一下
    一个金手指两面都有焊盘,一般是两面放对称 ...

大神,大侠,能不能共享一下,发我邮箱一个ALLEGRO封装的PCI金手指封装呐,十分感谢啊!我的邮箱是shp007@163.com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否共享一下?把焊盘文件和封装文件传来看看?
照你的方法我设计不出对应Bottom 的焊盘,主要是16.3找不 ...

大神,大侠,能否共享一下,发一份ALLEGRO的PCI金手指5V,32位的封装给我呢。先谢过了,我的邮箱是shp007@163.com
找了很久啦,期望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