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快速画OUTLINE

楼主(2012-04-06):
大家好,请问各位高手,结构给我的dxf 不能直接做板框,不是闭合的结构图,我在画板框的时候,老是报错,如图:这个是哪里的设置问题吗??有没有更好的办法来处理板框,更快,更准确。

网友A:
如果自己会 CAD 自己用 AutoCAD 处理一下, 改成封闭的.

如果有结构工程师就最好了, 让结构工程师来处理.

楼主:
有时候有样条曲线什么的,不能形成闭合的,我和结构沟通过的,他们让我自己画,没有办法,只能一点一点的画,画到最后就出现如以上附图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自己会 CAD 自己用 AutoCAD 处理一下, 改成封闭的.

如果有结构工程师就最好了, 让结构工程师来处理.

给的板框比较乱,有时候都没有连在一起,哎。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时候有样条曲线什么的,不能形成闭合的,我和结构沟通过的,他们让我自己画,没有办法,只能一点一点的画 ...

样条曲线, 一定要结构工程师来处理.
哪可以手工描的.

楼主:
出现self-Intersecting polygon是哪里设置的问题吗,怎么样防止这个的出现??

网友A:
引用 楼主:
出现self-Intersecting polygon是哪里设置的问题吗,怎么样防止这个的出现??

我没遇到过, 有没有原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遇到过, 有没有原档?

文档加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文档加密了。

加密? 什么加密?

网友:
    我这里无法上传截图,具体操作如下:
    options-drafting-text and lines中的default width改小。宽度大了,而你画的图形达不到这个宽度就会这样;可以随便画个大些的图形就不会这样

楼主:
    呵呵,可以了,谢谢!!!但是不晓得为什么??怎么样设置是不行的?

楼主:
    附件有个截图工具还挺好用的,分享下,嘻嘻。。。。

网友:
    这个是你画图是形成了两个闭环

网友:
    我都是照葫芦画瓢的

网友:
    叫结构导个EMN文件

网友:
两个环就是如图1是一个矩形铜 当你将一边split拉到图2的位置时他就会报楼主说的问题。结构的话如果不规则最好是找到各个点的坐标,然后输入就可以了

网友:
其实这个先看结构尺寸,比如30mmX35mm,你就把格点设为1,显示格点设为1,只是把结构的一个角点设为原点,这样就不易出问题了

网友:
你把栅格设置大一点画,就不会出现这种问题了,主要是要形成闭合

网友:
这个也可能是线宽的问题,你右键选择width,在输入小点的线宽

网友:
这种问题我遇到过,线宽是可能的情况,但是16#的是正解。
通常在画一个形状结束的时候遇到,报错是说:自我交叉的多变形。就是说你在某一处形成了16#所说的情况,只是16#把那个放大了,你的那个自我交叉的多变形很小,你看不到。
解决方法:在这个图形快结束的时候,采用双击鼠标结束,而不是你自己连,因为通常在这里出现你所说的报错。

网友:
注意格点和线宽。不然无法闭合

网友:
用EMN是最简单的方法,外型也完全吻合,NPTH 孔也不会丢失或者遗漏。     SO,还是找结构吧,或者自己会简单得PROE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