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封装时你喜欢将丝印放在哪一层?

楼主(2012-04-06):
补充内容 (2012-5-18 01:01):
这里的 “丝印” 是指元件的外框(Top Outline)。
单选投票, 共有 177 人参与投票
您所在的用户组没有投票权限

楼主:
好多人用 Silkscreen top (丝印层). 确定吗?

网友:
line-所有层,文字-silk层

网友:
我習慣TOP層

网友:
    关键是使用过程中如果放在丝印层,影响视觉效果
器件的字母标号啥的则必须放在丝印层

    在cam设置也很容易的

所以均按默认封装制作层来弄

网友:
    我一般放在丝印层,有时候画金手指的时候直接在顶层和底层放线条就好了。检查时不报错。

网友A:
    有什么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什么影响?

    出 Gerber 时要注意.

网友:
    一般放在所有层。

网友:
    用PADS画封装时丝印是放在TOP层,但是在画板时放在SILKSCREEN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Silkscreen top

    奇怪, 你也用 Silkscreen TOP 层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奇怪, 你也用 Silkscreen TOP 层的?

用 Silkscreen TOP 层万无一失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 Silkscreen TOP 层万无一失

曾经也有过一段时间用 Silkscreen TOP, 但是公司里其他的工程师都用 TOP 层, 没办法, 又改回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曾经也有过一段时间用 Silkscreen TOP, 但是公司里其他的工程师都用 TOP 层, 没办法, 又改回来了.

以不变应万变。因为你是对的。

网友C:
Silkscreen TOP
看来我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Silkscreen TOP
看来我是对的

也没有对与错, 只是个人喜好而已.
PADS 标准库也有 TOP 或 Silkscreen 的.

网友:
丝印TOP层

网友:
外框线放在all层,文字放在Silkscreen top

网友(点评):
何不全部放在丝印层呢?

网友D:
小弟习惯放于top 层!因为走线时我不想再多开Silkscreen  层,且快速换top层或Bottom层时元件外框还看得到出Gerber也方便

网友(点评):
这是重点: 快速换top层或Bottom层时元件外框还看得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弟习惯放于top 层!因为走线时我不想再多开Silkscreen  层,且快速换top层或Bottom层时元件外框还看得到: ...

这个也是我选择 TOP 层的原因之一:

快速换top层或Bottom层时元件外框还看得到

网友:
一直是丝印框ALL LAYER,文字放在Silkscreen top,刚试了一下丝印框放在silkscreen,使用快捷键Z的时候切层时,外框就看不到了

网友E:
放Top层?不影响敷铜吗?敷铜会避让的。即使gerber不选输出,铜也不会敷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E:
放Top层?不影响敷铜吗?敷铜会避让的。即使gerber不选输出,铜也不会敷上去。

遇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放Top层?不影响敷铜吗?敷铜会避让的。即使gerber不选输出,铜也不会敷上去。

这里说的是封装中的外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小弟习惯放于top 层!因为走线时我不想再多开Silkscreen  层,且快速换top层或Bottom层时元件外框还看得到: ...

新功能  : 用 “Z”来切换层的时候很方便,放在 silk 层反而多一道工序,麻烦的要死!

网友F:
放在TOP 层比较方便!关闭时,可以只关闭TOP层,就可以一起把丝印也关闭了,如果放在silk top层,那关闭时,需要关闭TOP与silk top层,才可以都关闭,否则只关闭TOP,silk top没有关闭,那么丝印还是存在的,这样不方便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放在TOP 层比较方便!关闭时,可以只关闭TOP层,就可以一起把丝印也关闭了,如果放在silk top层,那关闭时, ...

恩, 这是优点之一.

网友:
    关键是习惯和出Gerber是要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G:
    Slikscerrn top

想问一下, 按 z1 后 丝印没了怎么处理?

网友(点评):
丝印天天用。配置一个颜色模版就可以了

网友:
    2D line 放all layer .只有字符我会放在丝印层

网友:
    听说放在所有层比较好。

网友H:
    外框在TOP层,标号在Silkscreen TOP ,主要是为了防止外框被线挡住。

楼主:
引用 网友H:
外框在TOP层,标号在Silkscreen TOP ,主要是为了防止外框被线挡住。

    恩, 外框放在 Silkscreen会被线挡住.

网友:
    放在丝印层!

网友:
    我是用封装是默认的TOP层

网友:
    一开始的时候是交给工厂来出菲林图的,
    刚开始的时候是放在TOP层,因为制作焊盘是在TOP层,结果自己制作的封装在洗板的时候没有丝印出来,
    后来选择了全部层,交给工厂洗板也就有了丝印,
    到现在自己出菲林图了,习惯还没改变。

网友:
    平时做元件的时候都是用All layer 的。

网友C(2012-05-07):
引用 楼主:
恩, 这是优点之一.

丝印放TOP层是  不会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丝印放TOP层是  不会报错?

当然不会,做装封装时只要不把文字放在 TOP 层就可以了。

网友I:
丝印不放在丝印层还能叫丝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丝印不放在丝印层还能叫丝印吗

其实正确的名字叫 Componet Outline。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然不会,做装封装时只要不把文字放在 TOP 层就可以了。

 哦,还以为只有我的PADS把文字放TOP层会报错,还以为自己那里没有设置好.......看来大家都是一样的

网友:
    當然是放在我喜歡的層了。。

网友:
    如果使用PADS,放在TOP层是正解。因为导出ODB++时可以将丝印分离,否则丝印会跑到ETCH层

网友:
    我用的AD,丝印都放在Top Overlay或者Bottom Overlay

网友:
    我一般用在 all layer

网友:
    silk screen and t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