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快捷键skill

楼主(2012-04-06):
AD有没有像allegro那样的快捷键,比如说allegro的skill ,AD可不可以弄自己想要的快捷键,有开发源代码吗?   有没有人用过实用一点的快捷键,不要软件本身自带的,或者有好的可以借鉴的方法?   比如我们用对齐时AA后还要点右键选,要是一个键能完成就好啦。  非常感谢了!

网友A:
要自己設定快捷鍵:   CTRL+MOUSE左鍵點擊菜單中的項目,即可修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自己設定快捷鍵:   CTRL+MOUSE左鍵點擊菜單中的項目,即可修改

同意楼上,任何功能都可以通过设置一键实现

楼主:
那修铜这个功能应该不能再简化了吧,  每次要单独画一个小方框,而且还不是即时的,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修铜这个功能应该不能再简化了吧,  每次要单独画一个小方框,而且还不是即时的,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呢

不用每次都画,画个合适的,复制粘贴。。。有些地方稍微把边往外拉大点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每次都画,画个合适的,复制粘贴。。。有些地方稍微把边往外拉大点就行了

不过还是很影响效率  要是能像allegro那样就好了  想怎么切就怎么切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过还是很影响效率  要是能像allegro那样就好了  想怎么切就怎么切

毕竟不同的软件,都有各自优缺点,没办法的,将就,哈哈

网友:
不要再拿allegro和ad比了

一个卖几百万,一个卖几万的软件有可比性吗

网友:
同意楼上的观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过还是很影响效率  要是能像allegro那样就好了  想怎么切就怎么切

如果是对Poly 覆铜进行修改的话,我个人喜欢用

这个修改方式还不错,快捷建是默认的M+G。按下快捷键后点击需要修改的Poly,后面的估计你看到就能知道怎么操作了。嘿嘿。

楼主(2016-11-01):
你好无聊啊 是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