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P層顏色無法更改

楼主(2012-04-06):
轉化allegro的板子
僅打開頂層(紅色) 卻看到焊盤的顏色不是紅色 是其他顏色
有方法可以改嗎

网友A:
同时按住ctrl+alt+c调出颜色管理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时按住ctrl+alt+c调出颜色管理器

DISPLAY COLORS SETUP改過了 焊盤顏色沒動
只有開TOP  我那個板子是ALLEGRO轉過來的
不知道有何方法

网友:
你的意思是颜色设置不起作用了吗,其它颜色也都没用吗

楼主:
TOP\PADS起不了作用

楼主:
到PAD LAYOUT可以改 但是不知如何改

楼主:
打錯了 PADS ROU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