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ESD

楼主(2012-04-06):
为了解ESD,在信号线加Bead 或者CAP,想问可以把0omh的电阻换成多大值得 Bead 或者cap?

如下图的pr73,请帮忙看一下,谢谢。

网友(2012-07-02):
试一下到地加电容

网友A(2013-01-06):
ESD脉冲换算为频率  大概就是几百MHZ的样子。

1000pF电容滤波振频率200MHZ  100pF 600MHz, 所以并一个百PF级别的就可以,耐压值选个50V的就可以。

以后大家用滤波电容 ,随便给出Murata 0603 GRM18一个数量级的值:

10pF=2GHz
100pF=600MHz
1000pF=1nF=200MHz
10000pF=10nF=70MHZ

100000pF=0.1uF=20MHz (最常用)

网友A:
Bead有一定阻止还衰减作用,抑制ESD作用有限,如下图特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ESD脉冲换算为频率  大概就是几百MHZ的样子。

1000pF电容滤波振频率200MHZ  100pF 600MHz, 所以并一个 ...

太感谢你的回复了,收益了啊。

网友(2017-12-08):
好詳細的圖解,收穫很多感謝

网友(2018-03-28):
引用 网友A:
Bead有一定阻止还衰减作用,抑制ESD作用有限,如下图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