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9可不可以转为PADS可以打开的版本,怎么转换?

楼主(2012-04-06):
大家好,现在用AD9或者protel99画的板子能不能转换成pads可以打开的版本,怎么转换?希望知道的朋友说一下。

网友:
可以转换,具体方法等高手解答

网友A:
先将PCB存成protel99格式,再用PADS自带的工具转换一下就可以。 PADS2007及以上版本都带转换工具。

网友:
PADS9.3可直接导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将PCB存成protel99格式,再用PADS自带的工具转换一下就可以。 PADS2007及以上版本都带转换工具。

自带的什么工具啊?怎么操作?能不能具体一点呢?先谢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自带的什么工具啊?怎么操作?能不能具体一点呢?先谢了

在你的开始菜单中寻找你的PADS程序在那里面你会看到translators里面包括原理图和PCB的转换工具。。。如果你程序中没有的话你可以装这个软件 Pads Translator 2005.rar (8.38 MB, 下载次数: 1034) 。。。可以试试的。。。2007及以上的版本都自带的

楼主(2012-05-23):
引用 网友B:
在你的开始菜单中寻找你的PADS程序在那里面你会看到translators里面包括原理图和PCB的转换工具。。。 ...

可以了,谢谢

网友(2012-08-17):
同问,怎么才能将AD9的图转成pads9.3啊,AD9软件没有了,不能降版本导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