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线时发现突然就不能打过孔了,求解

楼主(2012-04-06):
(图片)

网友A:
    应该是过孔属性未定义,重新定义一下。

网友B:
    孔没有分进去?!SETUP-DESIGN RULES---DEFAULT---ROUTING---VIA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孔没有分进去?!SETUP-DESIGN RULES---DEFAULT---ROUTING---VIA

不是,已经分进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过孔属性未定义,重新定义一下。

    似乎不是,重新定义了还是一样

网友:
    做盲埋孔前先要在setup--drill pairs定义好drill pairs

网友:
    上面的都没问题,是不是DRC rule设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