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请高手帮忙分析一下,有图。

楼主(2012-04-06):
如图,请说一D2的作用,并说一下布线的注意事顶。谢谢!!!因为上次去一家公司面试,面试官问我D2走线要注意什么,我说要尽量靠近IC,线要粗一点。原后他问我还有什么?我说没了。最面试没过。我没搞明白?这个D2布线很重要吗?请高人说说。。。

网友:
D2不就是一个稳压管吗?如果不给资料直接问这个的作用,那就是稳压管。稳压管一般要放在PIN3 到L1 的走线上,直接搭在这段走线上,尽量不要拉出一段走线再接到D2上。 如果有特殊作用,那就要看芯片资料了。除非你什么芯片都懂!

网友:
D2的作用不是稳压管,是续流二极管,说白了就是滤波电感L1的能量释放通道;DCDC有同步整流和非同步整流两种器件类型,非同整流型的DCDC外部的续流二极管必须接,同步整流的DCDC已经集成在芯片内部了,外部可以不接,但接了仍然可以提高一点效率。

网友A:
楼上正解,mos关断,电感、二极管、电容组成环路,这个环路要小,对RE有好处。二极管到电感的走线要短,是高Di/Dt的走线,是个噪点。

网友B:
3,4楼正解,之前我们也遇到类似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上正解,mos关断,电感、二极管、电容组成环路,这个环路要小,对RE有好处。二极管到电感的走线要短,是高 ...

请教一下,MOS管断电后,电感自感电流方向是怎么样的?我理解是产生一个左负右正的电流。电流从C2流出,并没有经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3,4楼正解,之前我们也遇到类似的问题。

能说一下你们遇到的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