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DDR usb HDMI 和WIFI天線阻抗問題

楼主(2012-04-06):
請大俠指點:1.DDR 的數據信號阻抗是小於or大於100R好?或者等于100R最好?(還是還是像 WIFI天線阻抗匹配到越接近50R好)
                  2.PCB走線的阻抗與流過的信號的頻率有關係嗎 (200MHZ與800MHZ流過同一段線的阻抗是一樣的嗎)

楼主:
自己引用回覆“
不是阻抗越小过冲越小,而是尽量保持阻抗一致,反射现象就会减少,从而振铃现象才会减弱。有反射未必会造成系统崩溃,要看具体走线情况和信号速率。上面只是为了简单说明一下为什么传输线阻抗控制常常是50ohm。离参考平面近,辐射减小阻抗降低,但又不能无限制的靠近。铜箔厚度也不能太薄。阻抗太低多数芯片不能很好的驱动。一是对外辐射的考虑,二是PCB工艺加工的限制,三是芯片驱动能力。

网友:
第一个问题:单根的数据线怎么可能是100ohm呢?你搞错了吧!一般都是50ohm!
第二个问题:特性阻抗与频率几乎无关。一般不考虑频率的影响。为什么说几乎呢,其实随着频率的增高,因为趋肤效应,高频部分的感抗稍微减小,总体阻抗就减小,最后趋于一个稳定值。这一微小变化,完全可以忽略的。因为自身阻抗线的加工能力也是10%左右。
频率高到一定程度,主要考虑的是传输线损耗问题了,而不是阻抗。知道这个概念就行了。

网友:
楼上说的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