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金买答案!Dxdesigner的问题

楼主(2012-04-06):
5金币
刚学dxdesigner,遇到一些问题,如下,请求支援。

1)dxdesigner在建库的时候,对于在一个器件里集成了多个重复的逻辑单元的情况下,如何建这样的Symbol。(比如,多运放,TTL逻辑芯片)要达到放在原理图上是分离的效果。(软件自带的LIB里有这样的Symbol,但是我没搞明白怎么弄)。
2)在放置这重Symbol时,如果选择或者更改不同的单元。(比如双运放,只使用其中一半的运放,原来是1,2,3脚,我要该为另一半运放: 765脚,如何快捷改变,orcad的capture可以简单的把位号U1A改为U1B就能实现,不知道dx如何做)
3)我装的是pads9.3.1中的dxdesigner,在用右键选择网络时,同一张原理图中的同一网络按道理也会被选中(高亮),但是我操作的时候只能选上该网络附近的连接上的线段,没有直接连接的但是用一网络的没选上。为什么?该怎么做。

  恳请大侠们指教,万分感谢。

网友:
一个元件多个原理图见下图:

网友:
呵呵,他用的是PADS……

楼主:
嗯,我调不出这个界面。
看来mentor是pads的后妈,就是不一样。

网友:
建议去上面的『PADS论坛』提问。

网友:
EE做part的时候可以用建立完整的symbol,也可以只用符号,然后手工map。楼主的问题应该是把所有的信息建立在symbol的这种。
其实这方面的书籍还是比较多的。

1)对称多个模块的symbol
A=1,2
B=3,4
这样A和B管脚1,3是第一个slot,2, 4是第二个slot
2)放symbol的时候可以选择哪个slot
3)这个问题你要问问看PADS的人

楼主:
用PADS的很少用dxdesigner来做原理图,几乎没人回答,我在那个版块提过。

感谢楼上所有人解答!

6#: 1)的步骤我已经做了,Parts也设为2,但是放置的时候,没有任何提示要选哪个slot。而且放在原理图上管脚仍然是 1,2  和3,4,你说我郁不郁闷。
      2)的步骤我不知道怎么做。

楼主:
之所以我没有用powerlogic来做原理图,是因为powerlogic不支持关联数据库,
我要用dxdesigner的Dxdatabook.

网友:
如果要用这么多EE的特性,干脆改用EE吧。

楼主:
我们公司打算用PADS,可能要花钱买正版。EE的正版太贵。

我现在已经知道放对称模块的symbol了,以前是我建库的时候犯了低级错误,把pin name和 number搞反了。

但是,问题又来了,rickleaf 提到建非对称(不一样的symbol)symbol又该怎么建呢?比如有一个带LED的按键,PCB的封装是将LED与按键整合在一起的,我在symbol如何能将一个发光二极管和按键算为一个元器件?symbol是分体的。

另外,我不知道,如何灵活更换器件里的不同单元?(如:orcad的capture可以简单的把位号U1A改为U1B就能实现,不知道dx如何做)

楼主:
建非对称单元的symbol我摸索出来了,不知道是不是正规方法。
对同样和我困扰的朋友们来一点启迪:
基本步骤是,
1)建2个独立的symbol(假如这元器件由这两symbol组成)
2)把这两个symbol 增加HETERO属性,其值为这两symbol的名称,用逗号隔开。
3)在databook里,symbol列里填入这两symbol的名称,用逗号隔开。
然后在使用时,databook右下方就能选这任意一个symbol,在自动编位号时,也能自动识别。

楼主:
上一个属性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建非对称单元的symbol我摸索出来了,不知道是不是正规方法。
对同样和我困扰的朋友们来一点启迪:
基本步 ...

这个方法是对,
你要是早点发到pads板块问我的话,就不用自己摸索这么久了

Device、Parts和Hetero属性用于多符号器件的建立。
Device说明器件,Parts说明当前symbol在器件中有几个相同的,Hetero说明哪几个symbol是粘合在一起的
Parts大于1时,注意symbol的各个pin的pin_number的要一一对应

网友B:
各个部分Symbol独立建库
用Hetero来设定各个部分的关联,各个部分Symbol的名字用逗号隔开
用Cluster来设定不同的Part组,同一组的用相同数字就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方法是对,
你要是早点发到pads板块问我的话,就不用自己摸索这么久了

多谢!
麻烦再帮我解决第3个问题:
3)我装的是pads9.3.1中的dxdesigner,在用右键选择网络时,同一张原理图中的同一网络按道理也会被选中(高亮),但是我操作的时候只能选上该网络附近的连接上的线段,没有直接连接的但是用一网络的没选上。为什么?该怎么做。

还有在原理图上怎么快捷的更换不同单元(选择同一器件的不同单元,如ORCAD里将 U1A 换为U1B)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各个部分Symbol独立建库
用Hetero来设定各个部分的关联,各个部分Symbol的名字用逗号隔开
用Cluster来设定 ...

感谢!提出了一个Cluster概念,
那么这个Cluster一般用在什么方面呢?会带来什么好处或者方便性?还请继续解答。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
麻烦再帮我解决第3个问题:
3)我装的是pads9.3.1中的dxdesigner,在用右键选择网络时,同一张原 ...

我用的pads9.2
在原理图中页面中用“select net”只能选择相连的wire,相同net label但不相连的wire不会被选中。

在Navigator---模块对应的Nets中会显示整个模块的网络tree,选中目的网络名,则整个页面的所有wire会全部选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提出了一个Cluster概念,
那么这个Cluster一般用在什么方面呢?会带来什么好处或者方便性?还请继 ...

没有Cluster约束,自动编号的时候,多个Symbol的器件,每个Symbol会是不同的编号!

网友:
    没碰到过, 不会用.

网友C:
    好像还有个如何更改slot的问题没有回答,也就是怎么更改一个symbol是一个part的那个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还有个如何更改slot的问题没有回答,也就是怎么更改一个symbol是一个part的那个模块

    试了一下,好像PADS里的Dxdesigner被阉割了一样,无法去选择或修改slot
    如图:

    是不是觉得powerpcb里已经具备 gate交换 功能,所以强制阉割?

网友:
    本来上面说的pdbsolt就是给expedation pcb用的,所以dxdesigner用不了了

网友(2013-04-03):
引用 楼主:
建非对称单元的symbol我摸索出来了,不知道是不是正规方法。
    对同样和我困扰的朋友们来一点启迪:
    基本步 ...

daxia在dxdata里面没有啊找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方法是对,
你要是早点发到pads板块问我的话,就不用自己摸索这么久了

大神为什么我还是没法建立部队称的啊求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