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LLEGRO的等长设置,那位高手能帮我详细的捋一下思路呢

楼主(2012-04-06):
我看书上说要在CONSTRANIT  MANAGER里的用户自定义里设置,还可以在RELATION PROPAGATION RELAY里设置,还可以在edit –> properties里选择要设定的Net,然后选择propagation_delay里设置,还有别的说法,搞的我都糊涂了。

楼主:
还有人说不用软件,直接做个EXCEL?

网友:
你说的这些,都是ALLEGRO设置规则的方式,都是可以的,有点混乱,但在不同时期确非常实用,而且不管在哪里设置,规则相同,则看优先级设置,现在16.X出来后,已经在CM里面集成了,没有那么混乱, 另外,CM是支持EXCEL导入导出的,方便,规则的复用,如果你有能力,自己通过EXECL编辑规则,也可。

楼主:
对了,我要是换版本的话,我以前用15.5做的文件在16.x打开会不会丢失什么东西呢?

网友:
edit –> properties的优先级是最高的。。

楼主:
这个优先级顺序能说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