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做好的封装在添加原件时找不到

楼主(2012-04-06):
大家好! 我用的是pads2007,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我在PADS LAYOUT里面做好的封装保存好可以看到,当在做板子的时候用调用原件命令时却无法找到该原件。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呢,请各路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貌似要做成parts才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要做成parts才能吧

你是说先要做个CAE原件吗,那为什么别的比说钻孔怎么可以添加进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要做成parts才能吧

刚刚试了,是你说的原因,谢谢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制作一个keep out 区呢,画了一个2D线却无法像命名solder mask 层那样呢。那样命名的时候会出现这样的提示:at least one keepout restriction must be set,说要必须设置至少一个布线框限制。这是怎么回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