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md error

楼主(2012-04-06):
版主  请教这是什么原因E- *Error* Mirror_Test_Point: too few arguments (1 expected, 0 given) - nil
帮忙看看这个skill 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A:
调用命令时要加上参数
例如:
mirror_text "MANUFACTURING/PROBE_BOTT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用命令时要加上参数
例如:
mirror_text "MANUFACTURING/PROBE_BOTTOM"

LZ  可以帮我修改一下那个skill  让它正常使用吗?万分感激!

网友:
不知该说些什么。。。。。。就是谢谢

楼主(2012-07-04):
引用 网友A:
调用命令时要加上参数
例如:
mirror_text "MANUFACTURING/PROBE_BOTTOM"

LZ  你能帮我把这个.il 改成正常可用的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LZ  你能帮我把这个.il 改成正常可用的吗?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