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9.3DxDesigner 2个元件的管脚如何自动连线?

楼主(2012-04-06):
以前的版本我记得是把2个元件的管脚放重叠,然后松鼠标,2个重叠的管件就可以自动连线了。现在这个版本好像不是这样操作了,难道要连线只能用那个工具一个一个连了吗?

网友:
兄弟……管脚没对齐,检查Symbol吧。

网友:
楼主用的肯定是7.9.3吧。
这个地方要设定一下,如果第一个参数设置的不对就会有这个问题。

楼主:
照3楼的调整了下参数,能够2个管脚很近距离用手动连线上: 用“右键”来连线,基本能够用了。非常谢谢!

但是还是实现不了“把2个元件的管脚放重叠,然后松鼠标,2个重叠的管件就可以自动连线“?以前的版本有这个功能的啊!

网友:
再传一张放大的截图,相信你自己能看出来……

楼主:
我也放大对齐了 还是不会自动连上的
应该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
你这个问题可能是做的元件grid有点问题

网友:
做元件时最好使用Grid

网友:
GRID 相当重要

楼主:
做元件时的网格和DX中的怎么对应?

网友:
用0.1的标尺检查吧。

网友:
把库文件和原理图的Grid都弄成0.1in,就好用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