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16.3怎么检查单个电源网络

楼主(2012-04-06):
8金币
     版本升级后发现DRC检查有很大改变,我DRC检查原理图时明明有单个电源网络,但DRC就不报错.请问该怎么设置....

网友:
你的原理圖裡面的 LCD-VCC 不是 <单个网络>,因為他有接到 R168 的一端(雖然是NC,網絡上還是算一個點),並且還接了 MOS FET 的 D 極,所以 LCD-VCC 算是有 2 個 node。 所以 ORCAD 的 DRC 不認為是 <单个网络>。

ORCAD 所謂的 <单个网络> 是指的僅接一個元件的一根管腳,只要有 2 個以上管腳互連,都不是<单个网络>。

网友:
請問你升級到幾版?  ORCAD在某些版本會有奇怪的現象,所以 ORCAD 不斷的推出補丁。

楼主:
我的版本为Orcad Capture 16.3-p008(v16.3-3-85H)   很明显示的单独电源网络DRC就不报错,是不是需要哪里调置一下。

网友:
我的習慣是將最下面一排 (Unconnected) 全部變成 W。這樣只要有任何是单个网络(包括電源),都會有警告的提示。

楼主:
我试了不行,我现在有份原理图有一个单独的电源网络和电源网络就是DRC不提示.比如说下面的原理图LCD-VCC在整个原理图中只有这个地方存在.

网友(2012-11-22):
4楼的方法解决了我的问题,谢谢4楼的

网友(2024-01-18):
不行啊,我也是类似6楼那种情况,不报错,不警告。电源名没给对,PCB做出来发现就这一个芯片用的这个电源,没和其他任何电源连接,坑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