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对BGA设规则

楼主(2012-04-07):
如题如何对BGA设置线宽4mil 线距4mil过孔06/03mm的规则

网友A:
可以在rules里只对该BGA元件设置规则,线宽可以直接对该BGA设置,过孔好像就没那么直接,但是可以设置好过孔属性直接调用,在走线时也是挺方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在rules里只对该BGA元件设置规则,线宽可以直接对该BGA设置,过孔好像就没那么直接,但是可以设置好过孔 ...

请参考以下文档

网友:
我一般是用的ROOM来做的。

网友:
学习了,正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