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在行的朋友放出一个在输出光绘时快速放置叠层图的SKILL

楼主(2012-04-07):
看看有没有对allegro软件较精通的朋友,放出一个快速放置2,4,6层的叠层结构的skill,谢谢!具体的如下图,

楼主:
我也一直在想,把它当成一个元件存在库中也是可以的,但如果有一个SKILL那才叫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一直在想,把它当成一个元件存在库中也是可以的,但如果有一个SKILL那才叫爽!

只能在V16.X 裡面使用

楼主:
感谢XYX365同志,

网友:
    謝謝XYX365 大大的分享喔

网友:
    这个我们功能公司已经实现

楼主:
    汉普公司就是有点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能在V16.X 裡面使用

    试用了,是方便了一点
    可以优化一下:
    1.填充区高度可以矮点,做上8层以上的板子,这张表就点得很大了;
    2.右边的文字说明用表格的形式就更好.

网友:
    这个用Skill写关键就是算好偏移,然后读取当前叠层结构和厚度数据画线写字就可以了。

网友(2015-12-15):
    我这边也没弄清楚,有了这个就太好了.

网友(2019-05-14):
    请教一下啊,这个图型ALLEGRO有没有自带的工具可以实现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