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才能把栅格设置的恰到好处?

楼主(2012-04-07):
栅格设置的好的话会减轻很多负担,怎么样才能根据实际情况把栅格设置的恰到好处?

网友A:
这个。。。。。。。
你根据你需要画的尺寸设置栅格大小呀。

网友A:
一般栅格的尺寸和你所需要的尺寸成倍数关系就好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
你根据你需要画的尺寸设置栅格大小呀。

比如说有好几片BGA封装的,但是他们的管脚间距都不一样,又不是倍数关系,如果以其中一个作为参考设置栅格,那么势必其他的就不满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栅格的尺寸和你所需要的尺寸成倍数关系就好呀

如果都不是倍数关系呢?

网友:
    没有什么是完美的,只有在合适的时候用合适的格点,一般用39.37和50的,这样摆放器件,特别是多的阻容器件时,好摆,整齐又等间距,当板子密度大时,孔打在大格点上,走线时好走又好看。而对于BGA,我自己就很少根据它去设栅格多大,只有当BGA的PIN间距和板的格点相同时才把BGA的引脚移到格点上,打过孔则基本都是用SKILL复制的,格点切换也用SKILL,这些在论坛里都有,很实用。

网友B(2012-05-07):
    一般用多套格点,不同的情况灵活切换,比如25 25,39.37,31.5,当然还有差分格点等等。需充分利用allegro的多格点这一优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用多套格点,不同的情况灵活切换,比如25 25,39.37,31.5,当然还有差分格点等等。需充分利用allegro的 ...

一般情况下整板只设置一种格点,如果有BGA的话BGA可以单独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