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从一个焊盘fanout多个过孔?(jimmy请进)

楼主(2012-04-07):
如图:
图片来自jimmy序列讲座

楼主:
操作中从一个焊盘只能扇出一个过孔啊

网友A:
ctrl+j然后再点焊盘就可以fanout多个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ctrl+j然后再点焊盘就可以fanout多个孔了

先谢谢楼上
楼上的意思是不是先启动fanout命令,再ctrl+j点选需要fanout的焊盘?
这样做还是不能fanout多孔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谢谢楼上
楼上的意思是不是先启动fanout命令,再ctrl+j点选需要fanout的焊盘?
这样做还是不能fanout ...

这样

网友:
哦 我说的是手动扇出 ctrl+j和f2的作用是一样的不过他可以允许你打多个孔或连环路的线。自动扇出多个孔,我也不会还是让jimmy来回答吧。

网友:
其实我是手工打的

楼主:
DRC关闭,手工也只能从焊盘引出一根线啊?
请你详细说说吧

网友B:
想引几根就几根。ctrl+click以过孔的方式暂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引几根就几根。ctrl+click以过孔的方式暂停。

知道了,谢谢jimm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