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网络连接不上

楼主(2012-04-07):
各位大侠:请赐教!
电源网络连接不上,不管是从焊盘到过孔,还是过孔到焊盘,都连接不上。(过孔是从焊盘引出后,没有把所有的焊盘一次性连接,等走完线后再连接其他的焊盘连接不上,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请大侠指点一下。

网友:
看看走线命令下,选择过孔和焊盘没?
再一个看看是否有多余的线头?

网友:
连线之前,确定网络飞线都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