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子上相同部分怎么完美复制

楼主(2012-04-07):
有的时候一个板子上有很多相同的部分,怎么样才能完美的复制他们,包括线,孔,而且各个部分还很整齐的排列?

网友A:
可以用模块复用功能,就可实现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模块复用功能,就可实现功能~~

具体怎么实现?

网友A:
这个,公司不能截图,我就用文字写出来吧~
选择placementedit模式,左键框选你已经做好的模块,对着模块右键place replicate create,然后从FIND里选中你需要的(铜皮,走线,过空等),反正就是模块中的东西,选好后,右键done。再单击下子左键,跳出一窗口,命名。这样,你的模块就建立好了。
然后,复用。还是选择placementedit模式,左键框选你想要复用的模块,然后右键,place replicate apply 中选择你刚刚命名的模块,然后就ok了~~
这个功能很好用~

网友(点评):
这个方法是在16.3,15.7中木有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公司不能截图,我就用文字写出来吧~
选择placementedit模式,左键框选你已经做好的模块,对着模块右 ...

没有截图真不太好操作,怎么选择palcementedit模式?

网友:
额,在setup---Application Mode---Placement edit,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公司不能截图,我就用文字写出来吧~
选择placementedit模式,左键框选你已经做好的模块,对着模块右 ...

  不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公司不能截图,我就用文字写出来吧~
选择placementedit模式,左键框选你已经做好的模块,对着模块右 ...

方法不错~

网友:
要是有一种方法,能把一个模块整体镜像就好了~用模块复用这种方法也行,就是麻烦,用skill原地镜像,水平摆放的器件的PIN的方向就改变了,求高人指点简单方法~~

楼主:
相互学习

253.9 KB, 阅读权限: 20, 下载次数: 298, 下载积分: 威望 -5

网友:
引用 楼主:
相互学习

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楼主:
相互学习

好用

网友(2012-08-08):
引用 楼主:
相互学习

网友(2012-09-24):
    very good,I am using this method when layouting

网友B(2012-11-11):
引用 楼主:
    相互学习

    可以从其它layout中,copy到新的layout吗?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从其它layout中,copy到新的layout吗?
    谢谢

可以的,用subdrawing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以的,用subdrawing就行了

第一次画图,两层板,问你几个初级问题,谢谢
1、电源走线,是直接使用走线,还是使用shape,怎么区分什么时候使用
    2、电源走线换层,打过孔,一般一个过孔可以承受多大电流?
3、电源线走到LQFP封装,要使用扇出吗?IC电源pin直接拉线到电源上?
    4、高压槽怎么开
    谢谢

网友:
    感謝大大分享,
    學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次画图,两层板,问你几个初级问题,谢谢
1、电源走线,是直接使用走线,还是使用shape,怎么区分什么 ...

    1、对于电源来说,通常都是铺铜处理,这样可以保证足够的载流量,相比直接拉线会好很多
2、一般来说一个过孔可以承载1A的电流,不放心的话就按照0.5A算,在不知道载流量的情况下尽量多打一些孔,有益无害
    3、LQFP类ic的电源管脚就近打孔,然后在内层铺铜连接
    4、直接在板子上的outline层画出你需要开槽的形状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学习加升级

    顶起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1、对于电源来说,通常都是铺铜处理,这样可以保证足够的载流量,相比直接拉线会好很多
2、一般来说一个 ...

    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分享~

呵呵,好东东

网友:
非常感谢,你总结得很好,得向你好好学习。。。。

网友E(2012-12-11):
有个疑问,比如同样封装不同值的元件,机器不会放交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个疑问,比如同样封装不同值的元件,机器不会放交叉吗?

value如果不同的话它会让你选择,你手动选择一下就可以了

楼主:
因为15.x版本的没有此项功能,但是不影响,你可以在16.3中把模块布局和布线都做好,然后用subdrawing导入到15.7中,同样能实现模块复用的功能。

网友:
太感谢了,真是好方法

网友F:
引用 楼主:
value如果不同的话它会让你选择,你手动选择一下就可以了

16.5 的模块,如何降到15.7?

楼主:
引用 网友F:
16.5 的模块,如何降到15.7?

这个比较麻烦,明天给你细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