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ads里边的 sources-freq domain和 sources-time domain 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2-04-07):
请问ads里边的 sources-freq domain和 sources-time domain 有什么区别??用法上有有什么区别?

网友A:
sources-freq domain:频域源,包含各种频域中的源模型,如频域电压源,频域电流源。
sources-time domain :时域源,包含各种时域信号源模型,如时域电压源,时域电流源。

更为细致的解释可以看Help。

楼主:
引用 网友A:
sources-freq domain:频域源,包含各种频域中的源模型,如频域电压源,频域电流源。
sources-time domain ...

谢谢

网友(2014-11-11):
个人经验   时域源在频域源仿真 无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