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trl + C复制VIA 出现问题 不能加

楼主(2012-04-07):
出现:No unrouted links found, via cannot beadded.

网友:
不能在layout的两个界面下复制吧  同一个的话看VIA锁了没,我一般只报DRC警示。

网友:
    如果你要复制的那个VIA所在的网络已经连接上,没有飞线的话,好像软件就不让你复制VIA了!
你删除该网络的一段线试试!

楼主:
    哦 这样啊 感谢以上几位 我试试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