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增大MOS晶体管增益的方法

楼主(2012-04-08):
对下边这个MOS进行增益测试,在工作频率的增益总是很小,一直处在-30dB以下,请问怎么改进这个管子的增益呢?有什么样的电路结构,因为工作在比较高的2.4G频段,MOS管是180nm工艺的。

网友A(2012-05-08):
恕我冒昧问下,LZ你确定做的是MOS吗?mos是电压控制,没有放大,哪来的增益?我也没在任何一份spec里看到过有这个参数啊

网友B:
高频这块的放大楼主最好用仿真器仿真下,不能随便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恕我冒昧问下,LZ你确定做的是MOS吗?mos是电压控制,没有放大,哪来的增益?我也没在任何一份spec里看到过 ...

谢谢  是跨导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频这块的放大楼主最好用仿真器仿真下,不能随便调整!!!

单单用一个管子做功率放大器时候得到的功率增益总不能提上去

网友:
RS与RD一个阻值比貌似可以调放大 倍数。不记得了,还请高人指点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