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place database part软件就崩溃,都来探讨下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2-04-08):
打开place database part软件就崩溃

下图是崩溃后的提示:

有懂的给我指导下呗,弄了好久了

网友:
我的也是一直这样,都重装过系统,搭车求解

楼主:
没有懂的啊?

网友:
这个原因很难说,可能是安装过程有问题,可能是系统原因,可能是杀软,可能是冲突。。。。。所以有些问题我觉得是没有刨根问底的必要的。重装一劳永逸。

网友(2012-06-07):
同样正在找答案

网友(2012-11-01):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不知道会不会是系统问题,公司电脑室XP,运行OK,家里电脑室WIN7的,就是不行

网友A:
以前碰到过,我用的Access数据库,表的名称和表内字段名称不能有中文,否则就是LZ这种情况,不知道你的情况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碰到过,我用的Access数据库,表的名称和表内字段名称不能有中文,否则就是LZ这种情况,不知道你的情况 ...

你说的情况有可能也会导致这种错误发生。我只是把问题解决了,原因不知道。解决办法就是,用可以正常打开Capture 安装目下的数据库文件替换我这个数据库文件。

网友(2012-12-21):
我也碰到这种情况,始终没有办法解决,有点郁闷。希望有高手来指点迷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