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个Gate的CAE怎么做?

楼主(2012-04-08):
我想做一个有多个门的元件CAE,请问这个应该怎么做?我只会做一个Gate的

网友:
在part edit 里面增加需要的的gate数就可以了

楼主:
请问每个Gate是不是要单独做出来?

网友:
gate的CAE 可COPY 过来,将PIN重新分配即可。

网友:
我的做法:
1, 指定Gate数量,
2,在PinMap中,为每个Pin指定Gate。(通常在Excel中编辑好PinMap信息,再copy,paste)
3, 在进入Gate,摆放Pin。

楼主:
请问大家能否講講具體怎麼做?或者有沒有這個方面的教材?我還是一隻菜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