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Orcad16.2怎么删掉PIN教脚啊,急急急

楼主(2012-04-08):
我现在想把原理图上面这2个PIN删掉!怎么操作啊!

网友A:
參考 https://www.eda365.com/thread-67951-1-1.html <7樓>的第一張圖,選取該元件點滑鼠右鍵,進入編輯元件。 然後滑鼠點選 PIN25 再按壓鍵盤 DE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參考 https://www.eda365.com/thread-67951-1-1.html 的第一張圖,選取該元件點滑鼠右鍵,進入編輯元件。 然 ...

3Q 3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