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ADS里面能显示网络的信息吗

楼主(2012-04-08):
pads里面能显示网络的信息吗,比如某个焊盘连着是什么网络

网友:
在颜色里面,把网络勾选上,开颜色就可以看到了。9.3的

楼主:
2007可以吗,颜色设置里面没有net的设置啊

网友:
2007也可以的,要选中右边的net就可以勾选颜色了

网友:
版本不够 要9。多才行  我现在的是9.3可以显示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