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铺铜问题

楼主(2012-04-08):
pads里铺铜出现方形(花连情况下),有个版本没有,后面换台电脑就出现这样的情况了!

网友:
设置问题,再检查下option里铺铜设置

楼主:
对了下。好像没发现什么问题!

网友A:
你在灌铜的时候没有选择flour over vias,设置如下。

楼主:
这个已经勾了。我那是在pads上自己出来的四方形的铜!

网友:
设置下最小显示线宽

网友(2012-08-22):
引用 网友A:
你在灌铜的时候没有选择flour over vias,设置如下。

请教一个弱弱的问题:在PADS中怎么选中一块铺铜??你上面的那两上对话框是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