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板机械层问题

楼主(2012-04-08):
请问大家,现在画块板子,为了使强弱电隔离,把强弱电之间的版块挖空做电气隔离,可以吗?如果做挖空的话应该怎么画呢?直接切换到机械层然后画出镂空区吗?谢谢大家!

网友:
机械层和禁止布线层都可以

网友:
1、用keepout层是可以的。
2、用机械层也可以,但是最好和板框用的是同一层。
3、记得是闭合的哟。

网友:
我用机械层画的。

网友:
最好用机械层画,用禁止布线层不够确切,到时可能会出现没有开槽的现象,或者在打板时要跟厂家说清楚开槽就行了。另外在机械层开槽后,最好也在禁止布线层复制上,避免走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