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thermal relief 设置中的 “Center dot option”干啥用的?

楼主(2012-04-09):
即创建flash symbol时,add-->flash弹出的对话框中最下边一栏。

help中的介绍很简陋,看不明白。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楼主:
继续顶一下!

网友:
我也困扰,虽然从来不设置,也能用,但不知道他是干嘛用的,总觉得是块心病

网友:
试着设置一下就知道了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检讨一下。

楼主(2012-08-04):
好久没看这个帖子,楼上说的很有道理,检讨一下,自己太懒。
其实就是在中间加一个实心圆点,这个东西钻孔的时候通常是被打掉的。
很少会用到,猜想只有可能在埋盲孔中会用得到。
还望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
那個點是讓你知道中心點在哪裡而已.
一般是不設定這個資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