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过孔的问题

楼主(2012-04-09):
我想问一个过孔和焊盘的问题。过孔和焊盘分内径和外径,请问内径和外径之间形成的环是不是导电的?
如果是导电的,那么我用导线连接过孔和焊盘的时候是不是只和焊盘或者过孔的外面那个大圆接触到就可以了?

网友A:
1.内径和外径之间形成的环是不是导电的? 是导电的
2.那么我用导线连接过孔和焊盘的时候是不是只和焊盘或者过孔的外面那个大圆接触到就可以了? 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内径和外径之间形成的环是不是导电的? 是导电的
2.那么我用导线连接过孔和焊盘的时候是不是只和焊盘或者 ...

感谢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