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ALLEGRO PCB SI仿真提取出来这样的拓扑

楼主(2012-04-09):
allegro PCB SI仿真提取出来这样的拓扑:
其中IC19是FPGA,IC14是DDR3,仿真他们的差分时钟,现在搞不明白为什么提取出来的R57会是这样的,不懂

楼主:
不好意思,图片发重了,谢谢高手的指点

网友:
在你进行拓扑提取之前,要进行器件类型的定义,也就是Device Setup.你可以通过tools/setup advisor/..然后一步一步的来设置就ok了

楼主:
谢谢你的解答,刚才用auto setup,指定不了那个电阻,具体原因我还没弄明白,我手动指定的,只是仿真出来的差分信号基本上没有,不知道哪里设置出了问题

网友:
看看你的电阻是不是设置成CHIP了,换成离散器件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你的指点,只是现在FPGA的差分时钟端口提取出来的模型不对,希望能指点下我

网友:
在IBIS里那两个PIN绑成差分对就可以了。 不知道你是不是绑对了, 很简单的一句话就可以帮好了。

网友A:
[Diff Pin]   inv_pin   vdiff   tdelay_typ   tdelay_min   tdelay_max

|Direct Media Interface
H36    J36   NA       NA      NA      NA      |dmi0txp,n
R38    P38   NA       NA      NA      NA      |dmi1txp,n
J38    H38   NA       NA      NA      NA      |dmi2txp,n
P41    M41   NA       NA      NA      NA      |dmi3txp,n
B33    D33   175mV    0       NA      NA      |dmi0rxp,n
B35    A36   175mV    0       NA      NA      |dmi1rxp,n
C36    B37   175mV    0       NA      NA      |dmi2rxp,n
F38    E37   175mV    0       NA      NA      |dmi3rxp,n
上面的例子希望可以帮到你。 如果你的IBIS模型提示错误,就只指定PIN, 其他的内容可以删掉。

网友:
挺高深的,看不懂,呵呵

网友:
楼主可以按8楼的图对IBIS文件进行修改,在[Diff Pin] 关键词下加上差分线的pin number就可以了.
而对于FPGA,一般都不可以直接对器件进行模型指定,当然你可以针对你的设计编辑PIN number类型,赋予器件模型; 当然我们可以对 pin脚直接指定buffer 类型.前提你要对各种buffer的定义要有个了解.

网友(2012-11-29):
引用 网友A:
[Diff Pin]   inv_pin   vdiff   tdelay_typ   tdelay_min   tdelay_max
|Direct Media Interface

我按照这样的格式把要添加的DIFF pin编号放进去报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