铺铜时出现错误,不知道什么原因,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2-04-09):
(图片)

网友:
    只连了一?

网友A:
    这个没什么问题的呀,你看连通性

网友B:
    应该是十字花铺铜报的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十字花铺铜报的错误

嗯,就是用热焊盘方式铺的铜,这个有问题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没什么问题的呀,你看连通性

     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