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快捷添加网络

楼主(2012-04-09):
如图,在pcb中,两边的连线已经拉好,现在要把两个网络一致下,有什么比较方便的方法吗?
我以前是把两边的网络按顺序在纸上记下再一一对应的

网友A:
用全局修改,选择两个网络,再修改
或用自动交换引脚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全局修改,选择两个网络,再修改
或用自动交换引脚功能

能说的具体一点吗?
我不是很明白,但是引脚交换就算了吧,以前搞丢过引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