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导入pspice元件库的问题

楼主(2012-04-09):
我的电路图一出现二极管就说没有建立元件库,经高人指点知道了是元件库设置的问题。可是在设置元件库是出现了新的问题
求高人指点!万分感谢

网友:
可能是你打錯字了, 是 nom.lib  不是 nomd.lib。

楼主:
在输出文档里面有这个,什么意思呢?我的线都连着的呀!

网友:
打錯字了 請看 https://www.eda365.com/thread-61727-1-1.html    裡面 <13樓> 圖片

网友:
nom.lib 與 nomd.lib 是不同的仿真庫,裡面的元件都不同
--------------------------------------------------------------------------
nom.lib 是 Library of standard devices: Analog and Digital
nomd.lib 是 Sample standard device library
--------------------------------------------------------------------------
nom.lib定義是給下面列出來的LIB文件用的
* utility subcircuits and models
.lib "breakout.lib"             ; generic devices for schematic capture
.lib "filtsub.lib"              ; Filter biquad stages and LC ladder branches
.lib "tline.lib"                ; transmission line models and subcircuits
* "regular" device libraries
.lib "nom_dig.lib"              ; Digital (logic) devices - Requires "Digital Simulation"
.lib "1_shot.lib"               ; Monostable Multivibrators
.lib "ana_swit.lib"             ; Analog Switches
.lib "anl_misc.lib"             ; Miscellaneous circuits
.lib "bipolar.lib"              ; Bipolar transistors
.lib "dc_prim.lib"              ; Primitive models for DAC & ADC Schematic models
.lib "diode.lib"                ; Diodes
.lib "darlngtn.lib"             ; Darlington transistors
.lib "igbt.lib"                 ; IGBT transistors
.lib "jfet.lib"                 ; JFET transistors
.lib "linedriv.lib"             ; Line Drivers, Receivers and Transceivers
.lib "opamp.lib"                ; Linear ICs: op-amps, voltage comparators,
                                ; and voltage regulators
.lib "magnetic.lib"             ; Non-linear transformer cores
.lib "mix_misc.lib"             ; Miscellaneous circuits
.lib "opto.lib"                 ; Optocouplers
.lib "pwrbjt.lib"               ; Power bipolar transistors (BJTs)
.lib "pwrmos.lib"               ; Power MOSFETs
.lib "xtal.lib"                 ; Quartz crystals
.lib "thyristr.lib"             ; Thyristors - Requires "Analog Behavioral Modeling"
.lib "swit_rav.lib"             ; Average power supply models
.lib "swit_reg.lib"             ; Switchmode regulator controller models
.lib "mfet_drvr.lib"                  ; Dual Power Mosfet Driver
.lib "templates.lib"                ;This library replaces device_templates.lib (s) 4/4/01
--------------------------------------------------------------------------
nomd.lib定義是給下面列出來的LIB文件用的
.lib "breakout.lib"             ; generic devices for schematic capture
* "regular" device libraries
.lib "eval.lib"                 ; reduced version of PSpice A/D's standard
                                ; parts libraries. Some components from
                                ; each of several types of component
                                ; libraries have been included here.
.lib "evalp.lib"                ; sample version of PSpice parameterized
                                ; parts libraries.
.lib "templates.lib"            ; dummy template library
.lib "evalAA.lib"                ; Adv Analysis Parts.

网友A:
由上面的解釋之後,你應該要再加入nom.lib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由上面的解釋之後,你應該要再加入nom.lib文件

非常感谢你啊!可是为什么还是不行呢?

ERROR(ORPSIM-15141): Less than 2 connections at node N14470.这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我这个帖子的三楼写的那样。

您真是好人啊!我无以为报了都!

网友:
我沒有你的原理圖,但從 <3樓> 的網絡表來看,你只用了V1 (AC 1V) 和 R1 (1K) ,可是這二個東西卻沒有連在一起,所以在 R1 其中一管腳的網絡名稱 N14470 是<單網絡>,所以 PSPICE  會提示你 Less than 2 connections at node N14470,翻譯成中文: 在N14470網絡上最少要有2個管腳要連在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沒有你的原理圖,但從  的網絡表來看,你只用了V1 (AC 1V) 和 R1 (1K) ,可是這二個東西卻沒有連在一起, ...

恩呀,对的。英文的解释的话我也能看懂一些,其实还是因为电源和电阻之间的一个电桥没有定义,然后就ignore了。正在研究怎么样把库导进去。按您的说法,好像还是有些问题呢。能冒昧的问一下您的QQ号么?嘿嘿,想要拜师哎

网友A:
我沒有在使用QQ。
橋式整流器一時之間找不著,可以先用4個二極體來替代。我都是這樣作仿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沒有在使用QQ。
橋式整流器一時之間找不著,可以先用4個二極體來替代。我都是這樣作仿真的。

额,从元件库里找的DIF库里的都是桥式整流器。其实问题还是在于您最初说的那个设置的问题。 您看看,为什么我的界面里面会有那么多东西,您的界面里面没有那么长的盘符啊!

网友A:
我的 ORCAD 也是有一大堆的 OLB 。但是我只將常用的 OLB 掛到 ORCAD 裡面來,這樣找元件會比較快。而且我不是常常在做仿真。

畢竟仿真只是學習的一部分而已(設計產品的輔助工具、學習電子基礎知識的一個過程),重點還是要做出東西能賣錢才是王道。

有時候仿真沒注意到其他小細節 (失之毫釐),最後還是會 "差之千里",一切產品都是最後結果論成敗。況且在很早以前仿真不是很發達的年代,還不是有很多電子產品被設計出來,只要電子基礎知識夠強壯,沒有仿真還是有一番作為。但是現在如果電子基礎知識還是懵懂,只好趕快學好仿真。啊! 我又多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 ORCAD 也是有一大堆的 OLB 。但是我只將常用的 OLB 掛到 ORCAD 裡面來,這樣找元件會比較快。而且我不 ...

恩呀,只是最近在做毕业设计,老师的硬性要求,嘿嘿。非常受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