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9 把器件排整齐有什么快捷键?

楼主(2012-04-09):
比如选中几个器件,然后按一个字母或者两个就可以执行的命令,而不是要按鼠标然后再选。 先谢谢了

网友:
选中几个器件后,如下图操作:

网友:
最好就自己设置一下,设置成小键盘的上下左右。

网友:
选择元件后按AB/AL/AR/AT

网友:
楼主强大啊哈吨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