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自己做的一个电路图,讨论讨论

楼主(2012-04-09):
这个图的仿真结果S(2,1)比较理想,但是其他S参数都很不理想,也不稳定。加入电源后测试大概功率效率是20%,太小了。功率增益也就增大20左右,都不怎么理想,请前辈们给点意见。

网友(2012-05-17):
基本是理想器件,主要还是你的场效应管的设置问题吧。

网友A:
2.4

(1)S11, S22都为正了,管子没起来。S21曲线也不这个的形状。
(2)2.4G怎么都用到60+nH的电感了,这也不符合常理,建议你下载一些NEC标准模型来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1)S11, S22都为正了,管子没起来。S21曲线也不这个的形状。
(2)2.4G怎么都用到60+nH的电感了,这也不 ...

谢谢您的指导,我后来用了差分电路,S11和S21都挺好,就是S22太大了,接近0d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