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部分Ref丢失如何updata找回

楼主(2012-04-09):
PCB有个别的Ref不清楚什么原因不见了,可能是误删。如何可以重新找回Ref?allegro中可以通过Updata封装找回,但pads我试了下不行。

网友:
    直接加上好了

网友:
    你的封装里面如果本来就没有ref(可能是误删或者是从protel导过来的),再update也是没有的。

楼主:
    同一种封装 比如0603电阻 不可能一个没有 另外一个没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解!想给你加点分的,不知道为何没有下拉菜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