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kdata.il 一个反标的程序

楼主(2012-04-09):
;           Creates a file with pick and place data that can be
;                backannotated into Capture/Capture CIS
;           ------------------------------------------
;
;                The program runs from the open allegro board
;
;                To run the program type "pickdata" on the Allegro
;                command line
;
;                The program extracts the following properties into a file
;                pickdata.swp
;                REF_DES                : Reference Designator
;                SYM_CENTER_X        : Components center x-origin (BODY_CENTER)
;                SYM_CENTER_Y        : Components center y-origin (BODY_CENTER)
;                SYM_ROTATION        : Components rotation
;                SYM_MIRROR                : YES if component is mirror, otherwise NO
;
;                The properties are backannotated into the following properties
;                in Capture. The properties can be renamed, look in the code.
;                REF_DES                : Does not get back into Capture but is used
;                                        : to find the correct component to update
;                SYM_CENTER_X        : Pick_X
;                SYM_CENTER_Y        : Pick_Y
;                SYM_ROTATION        : Pick_Rotation
;                SYM_MIRROR                : Pick_Mirror
;
;                USAGE :
;                1. Open board in Allegro (make sure the skill program pickdata.il
;                         is loaded
;                2. Write pickdata at the prompt and press ENTER to generate file
;                3. The file is called pickdata.swp - it is placed in the current
;                        directory
;                4. In Capture - open the correct project
;                5. Tools - Backannotate
;                6. Select the Layout tab
;                7. Browse and select the pickdata.swp file
;                8. Press OK and look in the session log to see that all is well
;                9. Now open the schematic design and look at properties on parts
;                10. The pick and place data can now be included in reports
;
;
; To run the program type "pickdata" on the Allegro
; command line.
; -----------------------------------------------------------------
; Tested on Allegro 14.1
; The program is delivered as is and no responisibility is taken.
; Use at own risk

; Written by:

; Ole Ejlersen
; Technical Service Manager
; Nordcad Systems A/S - Representing cadence in Denmark
; I can be reached at the following address:
; E-Mail: oe@nordcad.dk
; -----------------------------------------------------------------

(defun pickdata ()

extract1_exists = nil
drain(poport)
new_name = axlCurrentDesign()
; Create extract command file
outport = outfile("skill_extract_views.txt")
fprintf( outport , "%s\n\n%s\n%s\n%s\n%s\n%s\n\n%s\n%s\n%s\n%s\n%s\n\n%s\n" ,
                                        "COMPONENT" ,
                                        "REFDES != ''" , "SYM_CENTER_X != ''" ,
                                        "SYM_CENTER_Y != ''" , "SYM_ROTATE != ''" , "SYM_MIRROR != ''" ,
                                        "REFDES" , "SYM_CENTER_X" , "SYM_CENTER_Y" ,
                                        "SYM_ROTATE" , "SYM_MIRROR" , "END")
close( outport)
;extract data from board with extract file
extract1 = strcat("extract -s -q " new_name " skill_extract_views skill_extract_pickdata")
shell( extract1 )

inport = infile("skill_extract_pickdata.txt")
outport = outfile("pickdata.swp")

;Generate header for swap file
fprintf(outport , ";**************************************************\n")
fprintf(outport , ";Backannotation file with pick and place data\n")
fprintf(outport , ";from Cadence Allegro to Capture and Capture CIS\n")
fprintf(outport , ";**************************************************\n")
fprintf( outport , ".Section3 UpdateProperties Parts\n")
;If you want the pick and place data backannotated to other property names than the default
;then you need to change the names in the next line
fprintf( outport , "\"{Reference}\" \"Pick_X\" \"Pick_Y\" \"Pick_Rotation\" \"Pick_Mirror\"\n")
;shell(extract1)
count = 0
count2 = 100
when( inport
        while(gets( nextline inport)
                nextline = parseString(nextline)
                refdes = car(nextline)
                fprintf( outport, "\"")
                fprintf( outport, "%s", refdes)
                fprintf( outport, "\" ")
                x1 = evalstring(nth(1 nextline))
                fprintf( outport, "\"")
                fprintf( outport, "%n", x1)
                fprintf( outport, "\" ")
                y1 = evalstring(nth(2 nextline))
                fprintf( outport, "\"")
                fprintf( outport, "%n", y1)
                fprintf( outport, "\" ")
                rot = evalstring(nth(3 nextline))
                fprintf( outport, "\"")
                fprintf( outport, "%n", rot)
                fprintf( outport, "\" ")
                mirrorside = cdr(nextline)
                mirrorside = cdr(mirrorside)
                mirrorside = cdr(mirrorside)
                mirrorside = cdr(mirrorside)
                mirrorside = car(mirrorside)
                fprintf( outport, "\"")
                fprintf( outport, "%s", mirrorside)
                fprintf( outport, "\" ")
                fprintf( outport, "\n")
; Counter that reports the number of records created
                count=count+1
                if( eq(count 100) then
                  printf("\n%n%s\n" , count2, " Records Generated.")
                  drain(poport)
                  count=0
                  count2=count2+100
                ) ; end of if
        ) ; end of while
) ; end of when
fprintf( outport ,".End\n")
; Writes the final component count to the log window
count2=count2+count
printf("\n%n%s\n" , count2, " Records Generated.")

close( inport)
close( outport)
)
; Register pickdata program in Allegro
axlCmdRegister( "pickdata" `pickdata)

楼主:
100 Records Generated.
E- *Error* close: argument #1 should be an I/O port (type template = "p") - nil

出错信息

网友A:
没有skill_extract_pickdata.txt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skill_extract_pickdata.txt文件

这个文件是什么怎么获得?

网友:
这个文件是程序自动导出的,这里有可能是导出文件出错,导致后面在输入这个文件时端口为空,最后在close时报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文件是什么怎么获得?

;已修改

;           Creates a file with pick and place data that can be
;                backannotated into Capture/Capture CIS
;           ------------------------------------------
;
;                The program runs from the open allegro board
;
;                To run the program type "pickdata" on the Allegro
;                command line
;
;                The program extracts the following properties into a file
;                pickdata.swp
;                REF_DES                : Reference Designator
;                SYM_CENTER_X        : Components center x-origin (BODY_CENTER)
;                SYM_CENTER_Y        : Components center y-origin (BODY_CENTER)
;                SYM_ROTATION        : Components rotation
;                SYM_MIRROR                : YES if component is mirror, otherwise NO
;
;                The properties are backannotated into the following properties
;                in Capture. The properties can be renamed, look in the code.
;                REF_DES                : Does not get back into Capture but is used
;                                        : to find the correct component to update
;                SYM_CENTER_X        : Pick_X
;                SYM_CENTER_Y        : Pick_Y
;                SYM_ROTATION        : Pick_Rotation
;                SYM_MIRROR                : Pick_Mirror
;
;                USAGE :
;                1. Open board in Allegro (make sure the skill program pickdata.il
;                         is loaded
;                2. Write pickdata at the prompt and press ENTER to generate file
;                3. The file is called pickdata.swp - it is placed in the current
;                        directory
;                4. In Capture - open the correct project
;                5. Tools - Backannotate
;                6. Select the Layout tab
;                7. Browse and select the pickdata.swp file
;                8. Press OK and look in the session log to see that all is well
;                9. Now open the schematic design and look at properties on parts
;                10. The pick and place data can now be included in reports
;
;
; To run the program type "pickdata" on the Allegro
; command line.
; -----------------------------------------------------------------
; Tested on Allegro 14.1
; The program is delivered as is and no responisibility is taken.
; Use at own risk

; Written by:

; Ole Ejlersen
; Technical Service Manager
; Nordcad Systems A/S - Representing Cadence in Denmark
; I can be reached at the following address:
; E-Mail: oe@nordcad.dk
; -----------------------------------------------------------------

(defun pickdata ()

extract1_exists = nil
drain(poport)
new_name = axlCurrentDesign()
; Create extract command file
outport = outfile("skill_extract_views.txt")
fprintf( outport , "%s\n\n%s\n%s\n%s\n%s\n%s\n\n%s\n%s\n%s\n%s\n%s\n\n%s\n" ,
                                        "COMPONENT" ,
                                        "REFDES != ''" , "SYM_CENTER_X != ''" ,
                                        "SYM_CENTER_Y != ''" , "SYM_ROTATE != ''" , "SYM_MIRROR != ''" ,
                                        "REFDES" , "SYM_CENTER_X" , "SYM_CENTER_Y" ,
                                        "SYM_ROTATE" , "SYM_MIRROR" , "END")
close( outport)
;extract data from board with extract file
;extract1 = strcat("extract -s -q " new_name " skill_extract_views skill_extract_pickdata")
;shell( extract1 )
axlExtractToFile( "skill_extract_views" "skill_extract_pickdata")

inport = infile("skill_extract_pickdata.txt")
outport = outfile("pickdata.swp")

;Generate header for swap file
fprintf(outport , ";**************************************************\n")
fprintf(outport , ";Backannotation file with pick and place data\n")
fprintf(outport , ";from Cadence Allegro to Capture and Capture CIS\n")
fprintf(outport , ";**************************************************\n")
fprintf( outport , ".Section3 UpdateProperties Parts\n")
;If you want the pick and place data backannotated to other property names than the default
;then you need to change the names in the next line
fprintf( outport , "\"{Reference}\" \"Pick_X\" \"Pick_Y\" \"Pick_Rotation\" \"Pick_Mirror\"\n")
;shell(extract1)
count = 0
count2 = 100
when( inport
        while(gets( nextline inport)
                nextline = parseString(nextline "!")
                                println(nextline)
                                when(car(nextline) == "S"
                                        refdes = nth(1,nextline)
                                        fprintf( outport, "\"")
                                        fprintf( outport, "%s", refdes)
                                        fprintf( outport, "\" ")
                                        x1 = atof(nth(2 nextline))
                                        fprintf( outport, "\"")
                                        fprintf( outport, "%n", x1)
                                        fprintf( outport, "\" ")
                                        y1 = atof(nth(3 nextline))
                                        fprintf( outport, "\"")
                                        fprintf( outport, "%n", y1)
                                        fprintf( outport, "\" ")
                                        rot = atof(nth(4 nextline))
                                        fprintf( outport, "\"")
                                        fprintf( outport, "%n", rot)
                                        fprintf( outport, "\" ")
                                        mirrorside = nth(5,nextline)
                                        fprintf( outport, "\"")
                                        fprintf( outport, "%s", mirrorside)
                                        fprintf( outport, "\" ")
                                        fprintf( outport, "\n")
        ; Counter that reports the number of records created
                                        count=count+1
                                        if( eq(count 100) then
                                          printf("\n%n%s\n" , count2, " Records Generated.")
                                          drain(poport)
                                          count=0
                                          count2=count2+100
                                        ) ; end of if
                                )
        ) ; end of while
) ; end of when
fprintf( outport ,".End\n")
; Writes the final component count to the log window
count2=count2+count
printf("\n%n%s\n" , count2, " Records Generated.")

close( inport)
close( outport)
)
; Register pickdata program in Allegro
axlCmdRegister( "pickdata" `pickdata)

网友B:
请问:适用于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适用于哪里?

应该是把pcb中的symbol坐标信息反标到原理图,这样修改原理图中的reference,pcb中的器件不会因为改了ref乱飞

楼主:
再次感谢版主大牛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把pcb中的symbol坐标信息反标到原理图,这样修改原理图中的reference,pcb中的器件不会因为改了ref ...

哦,这样啊!谢谢哦!你也挺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