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LP Wizard 导出的0805封装打开后是空白的?

楼主(2012-04-09):
之前导出过QFN、SOIC等的封装都没有问题,但是导出0805、0603封装时却出现问题。
导出过程均正常,但是打开导出后的.dra文件发现是空的,什么都没有。
导出QFN封装时,明显看到有放焊盘、加外框等步骤,导出0805是过程是存在的,但是画面上是什么都没有。
     求指教。。。

网友A(2013-03-26):
楼主解决了没有,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B(2013-05-24):
引用 网友A:
楼主解决了没有,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请问您解决了没?

网友:
楼主解决了没?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求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请问您解决了没?

至今悬而未决!

网友:
    我的不会啊,是不是你的图纸太大了,你查看下右下角有没有。

网友:
    错了,是左下角。

网友:
    添加当前路径 "." ,即可解决问题